看个上拉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过上拉问题,今看到一个现象,觉得奇怪//

单片机引脚输出1.用的是51系列//

但,加入如上拉后,单片机引脚的输出电流为何会增大//

俺以前这样理解:单片机内部有个上拉,有一定阻值.当负载需要的电流大时,这个电阻的的压降就大,表现为驱动能力差.

现在,外部加入上拉后,引叫电平拉高,引脚的输出电流应该减小啊.....

网友A:
没错

单片机引脚的输出电流确实小了。
所以引脚的输出电平上升了。

楼主:
可是,

经过图中测得的各点电压,引脚输出电流增加的啊.

1)(U1-U2)/10=0.016毫安

2)(U1-U2)/10 - (5-U1)/10 = 0.172毫安

网友B:
随便说说

  标准51的上拉电阻40~100K(因为实际上内部是FET,是等效阻值)...

网友C:
晕,大的电流是从上拉电阻上来的

网友D:
电路图有点问题吧

看第一个怎么都不像高电平输出啊,10k两端压差才0.16V,驱动电流怎么小?
估计是低电平输出吧?
51芯片不会这么差吧,是不是还有外围电路没有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