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需将一320240液晶显示屏延长在3米之外显示,我将其

楼主(2007-04-11):
WR,RD,A0,RES,DB0~DB7这些信号线用74HC244驱动后(不加驱动3米线也不能正常显示,0.5米线显示正常),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两边用MCU,进行通信...

网友B:
这么远的距离

需要注意传输线阻抗。在接收端每条线加上下拉电阻试试看。上拉220欧姆,下拉330欧姆。电源在接收侧应该滤波。

网友C:
分析

一个是你的方案问题.一个可能是屏的问题.
我建议换屏看一下,苏州华瑞光电的320240屏不错.

网友D:
什么屏都没用,关键在线上,还和你的操作速度有关

LS只是在做广告...

网友E:
再不行就多级驱动了

网友F:
。。。

线要等长,MCU在传数据、指令时延时可以加长一点,加上拉。

网友G:
牛郎织女的方案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