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7-04-12):
我想画一个灯板,板的外径是37MM,灯18个,外一层12灯.内层6个灯,灯要平均分布.请教各位大哥,用画图软件怎么设置各个灯之间的间距

网友A:
用什么软件?

Autocad可以自动等分排列。

网友B:
以中心等为参考点

把每个灯的坐标算出来后直接在PROTEL里放就行了

楼主:
怎么算边距

怎么计算边距呢
我用的是Protel Design Systen-pcb design
有没有直接一点的,哪位高手帮忙分一下

楼主:
帮忙

大哥帮帮手了

网友B:
这还不好算吗

以中心为零点,外一层的直径横竖6等份就可得到12个灯的坐标。
中间5个落在一圆边上,把圆边5等份就可算出每两个之间的距离,先放一个,其他4个按算出来的距离设坐标放就行了。

网友C:
用画弧的工具画弧,双击,依次把角度按60度递增,

这样就出来圆上的6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