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

楼主(2007-04-13):
小弟是新手请教一下,图中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外面的一个二极管

在掉电后使C迅速通过各芯片放电,避免在掉电后很快上电情况下,C未完全放电而不能复位。另外,该二极管也使RESET引脚电压不会超过电源引脚电压,有保护作用。
芯片里面的二极管不知道有什么用,除非RESET引脚出现负电压时可以保护芯片。

网友B:
其保护作用

是起保护作用的。电容上的电压会通过二极管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