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高耐压耦合电容!

楼主(2007-04-13):
耦合用的贴片电容,需用到60V的耐压,不知道怎么选型。信号频率在8KHz~20KHz左右,请熟悉的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普通的100V耐压贴片电容就行了

要求大容量的话就用贴片电解
小容量的话就用贴片贴片陶瓷

楼主:
容量为0.1u

普通的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用来做耦合的话,信号质量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好像胆电容用作耦合电容多一些!

网友A:
钽电解电容的特性比铝电解好,但不如陶瓷电容

0.1U的话用贴片陶瓷,有什么好考虑的。

网友B:
购买时声明要几伏的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C(2015-03-11):
高手来解答!!高手在哪里?

网友C(2015-05-09):
帮顶,期待您尽早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用来做耦合的话,信号质量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好像胆电容用作耦合电容多一些!  ...

我*,胆电容,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