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7-04-13):
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VOD,当VOD电源开关按开的时候就开始干扰电视信号(VOD是用遥控开机的,就是软开机,同时也有电源开关)因为把VOD的电源改到电视机里让顾客打开电视的同时VOD也启动了就不用到柜子里去按电源开关.那么现在的问题也来了,那就是"干扰"真是太烦人了.我现在是想把一个视频和两个音频信号断开中间加上一个小继电器,通过VOD的遥控开关引出个信号(信号电压大概为5V,整机是开关电源供电的为5V)控制个什么东西然后让它可以控制继电器的动作,当遥控VOD的开的时侯,继电器吸和,当遥控关的时候继电器弹开.也就是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小弟实在着急,最好给化个电路图.
如果各位老师有更好的建议请多多提点

网友:
VOD是什么电器啊?

就冲你叫三好街,我就想帮你啊。
应该先找干扰源,然后屏蔽掉。

网友A:
哈哈,这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

VOD-款到发货!其他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网友B:
VOD(Video on Demand)是视频点播技术的简称

VOD(Video on Demand)是视频点播技术的简称,也称为交互式电视点播系统,意即根据用户的需要播放相应的视频节目,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过去被动式看电视的不足。

网友C:
你说的VOD应该是个机顶盒,俺十年前就做那玩意

要是你这个机顶盒干扰这么大,还是别用了,肯定是不合格产品。

楼主:
哎呀我的大哥们啊!

哎呀我的大哥们啊,小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弄好了
VOD是什么东西?如果实在是不知道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当它是VCD好了,DVD也行。反正就是这么个玩意,连到电视上就是不好使,一大堆的雪花。晕了
到底是为什么有的干扰我也弄不清楚,现在就是想在很少的时间内解决好,用任何方法都可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可以帮帮俺么?

在这里的都应该是弄电的高手啊,怎么没有人可以帮下忙么?

网友D:
不懂啊

我在这。可能算是混事的了,帮你顶一下而已

楼主:
谢谢啦哦

不懂都帮顶,谢谢拉哦.
赶紧啊!各位都帮帮献点计策啊?

网友E:
我顶你个...贴.

哈哈.....我要顶你......个贴.不过,有心无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