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源

楼主(2007-04-08):
求购一款DC-DC电源芯片,DC24V输入,DC5V输出,贴片式4脚,有哪位知道的,请帮帮忙,多谢!

网友A:
DC-DC模块用的也不少了

可还真没有用过贴片的呢,也没查过有没有,估计不好找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芯片,不是模块

电流要求多大
可以考虑LM2596,5脚

网友C:
DC-DC电源

这款属于降压IC,DC24V输入,不过我们公司最大的只是18V,输出的话是可调的有兴趣请加我Q聊但要注明你是谁,不然我一般不加的因为Q无聊人太多了,如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