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路中同步和异步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10):
简单说

同步就是系统(或电路)使用的统一的时钟信号
否则就是异步的
比方说一群人走路,如果大家的走路的速度都一样就是同步,否则就是异步了

楼主:
to Ls

那两各有什么优势么?

网友B:
需要哪个用哪个,没有什么优势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