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模数转换芯片的参考电压

楼主(2007-04-18):
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是模数转换芯片的参考电压?
设计一个外参考电压电路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
输出结果表示输入电压与参考电压的比较关系

设计的时候考虑REF电压的漂移,噪声等。
一般加电容滤波,然后用同相跟随,减小电流的影响

楼主:
参考电压

谢谢啦!

网友B(2015-04-26):
楼上看是吗?

网友C(2019-06-17):
根据芯片参数,合理的选择基准的指标,不低于应用要求也不太高,实现最佳性价比是设计外参考的基础原则。
一个8位的ADC,用一个10ppm的基准,很明显不配是不是?
至于基准本身,基本参数有绝对精度、温漂、长期漂移、噪音、电源抑制等基本指标,其他的在VREF方面就不敏感了。
所以,采用431还是LM336还是AD586或者更高级的,完全看你需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