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数字开关电源

楼主(2007-04-15):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是一个快毕业的大四学生现在做毕业设计关于(数字开关电源)具体要求:前面有一个12V的电源后面单片机控制/有A/D转换/有显示/有按键/最后输出自己想要的电压不会超过12V/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给个电路图什么的!谢谢!最好是里面程序一起!bibby555@sina.com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帖

“毕业设计关于(数字开关电源)具体要求:
前面有一个12V的电源”
那么这个电源是给定的,可能是开关电源,也可能不是开关电源。
怎么能说:“设计一个数字开关电源”呢?
先把你的毕业设计要求搞清楚再说吧。

网友B:
估计是数控电源

楼主:
是数字开关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