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

楼主(2007-04-16):
请问各位高手:积分电路是不是不能直接接感性或者容性负载,这样会影响原有的输出波形。

网友A:
对理想运放没有影响,对实际运放有影响。

楼主:
谢谢

我还想请问一下,对一个5.8kHz的方波信号能用积分电路吗?书上的电路我试过了可是就是没有三角波输出啊。

楼主:
输出的波形

这是测量到的波形

网友B:
感觉输入5V太大,Rf太小。。

楼主:
Rf不是

Rf不是主要的作用吧,这个电阻只是与反馈电容组成的释放回路,防止电容饱和的,不过不太会算那个电阻,按照十倍的输入电阻取的。

楼主: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我也调小过,不过还是没有用啊。

楼主:
实际积分电路

实用的积分电路真的那么难吗?请问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啊。书上的只是理想情况吗。

楼主:
还有一点不同

实际的方波输入是用89LPC901产生的。

楼主:
没有人

有没有人做过积分电路电路啊,把方波转换为三角波。希望前辈们指点啊。

楼主:
没人啊

怎么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啊,上面的电路对吗?可以应用的积分电路应该有那些注意点啊。

网友C:
有人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电压电流还有转换点的切换情况吧

网友B:
奇怪

在EWB中照楼主的图搭了一个电路,运方用的虚拟件。。

仿真结果,用示波器在积分电容C两端可以观测到三角形波,就是说RC积分实现了。。但在运方输出端对地就观测不到。。

想不通了。。

楼主:
查看了一些应用的实例电路

查看了一些实例电路,都是这样的积分电路。
在实际电路中,调出了象样点的三角波,可是输出的电压比输入的方波电压低了很多。不是应该峰值是一样的吗?

楼主:
错了

是不象样的三角波。呵呵,实际的应用真的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