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教:如何用Keil C编程实现浮点数的LED显示

楼主(2007-04-17):
比如float a = 6857.23;
应该如何将它转换为6个单字节的字符数在LED上显示比简洁?
期待各位大虾的回复,谢谢

网友A:
了解一下浮点数的结构,简单的数学问题...

楼主:
大虾帮忙看看

我原本是在想可不可以用浮点数的16进制代码来直接转换到LED上显示的,但是我用联合函数查看浮点数的16进制代码,确看到一头雾水,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要是用以下方法

main()
{
    float freg;
         unsigned char i, j, ds;
    unsigned long mint;
    freg = 3189.56;
    mint = (unsigned long)(freg);
    for(i = 0; i < 6; i++)
    {
        if(i == 0)
        {
            reg = (unsigned long)(freg*100) % 10;
        }
        else if(i == 1)
        {
            reg = (unsigned long)(freg*10) % 10;
        }
        else
        {
            reg = mint % 10;
            mint = mint / 10;
        }
    }
}

反汇编的代码就好几百了,我觉得很耗程序ROM。麻烦大家给出宝贵意见,怎么样可以比较节省资源。

网友A:
浮点数操作代码大是正常的...

楼主:
如何优化程序??

怎么我昨天的回复好像不见了,哪位可以给些宝贵意见?如何将以上的将freg的6位数字保存到6个字符数中比剑简洁啊?

网友B(2015-06-20):
只是为了显示这一个数的话,用unsigned long存放318956,再用一变量存放小数点位置2,剩下就是显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