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显示数码管的闪烁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7):
菜鸟请教采用动态显示的方式怎样实现让四个数码管上的数字同时闪烁呢?

网友A:
关闭100mS-250mS就可以

扫描频率不变

楼主:
多谢 dai_weis

多谢!我的程序如下,可以看到实现不了,请教 dai_weis 了!

ORG 00H
START:

DIR1:        MOV DPTR,#TABLE2

DIR:        MOV R0,#00H;R0是数的代码寄存器
        MOV R1,#0fdH;R1是数码管选择位10111111,P21亮
NEXT:        mov p0,#0ffh;清除显示
                  MOV P2,#0FFH;清除显示
                  MOV A,R0
                  MOVC A,@A+DPTR;取代码
             MOV  P0,A;送显示
        MOV  A,R1
        MOV  P2,#0FFH
        CALL DELAY
        MOV P2,A;数码管选择
        INC R0;取下一个码
        RL A;右移一位
        MOV R1,A;取下一个数码管端口
        CJNE R1,#7fh,NEXT;如果6个数送完重新开始
        SJMP START;重新开始

DELAY:
       mov r5,#20    ;延时200MS
    d1:mov r6,#20
    d2: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TABLE2:        DB 0C0h,0F9h,0A4h,0B0h,099h,092h;显示012345
    END

楼主:
觉得比较难搞哦!

期待可参考的程序!

网友B:
这都难啊...

网友C:
我的做法

首先我是用c写的,汇编也可以但是麻烦。
其次要用定时器中断

我会写一段专门负责显示扫描的定时器中断程序,它能够把固定地址的单元内容显示出来,我把这个程序叫显示驱动模块,显示的内存就是显存。

然后我会在程序某个地方定时或不定时的刷新这些单元的内容。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放到显存里面。我把这段程序叫翻译模块。

然后要显示的东西我会做一个表格,包括数码管0~9,英文字母,等等还有各种要显示的灯,点阵等。用于查表。

有了这几个概念我就可以随便操作要显示的东西了,这一切是全自动完成的。就像PC显卡一样。

网友B:
随便说说

根据LZ的意图,最简单的方法是设置一开关标志...

楼主:
mugenwon的思路较清晰

mugenwon的方法值得参考啊!多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