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S25 0.1ΩJ元件是电阻吗?

楼主(2007-04-28):
最近在一台直流稳压电源中看到一个上面标识为RHS25 0.1ΩJ的元件,不知道是不是电阻,用数字万用表测为0.3Ω。如果是的话,它一般在电路中都起什么作用?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0.1欧的电阻.估计是做电流取样用的。

楼主:
我描了一下电路,是电流取样用的

当输出短路时,自动切断输出。
但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电阻以前从未见到过。
颜色是银白色。

网友B(2019-06-19):
引用 楼主:
当输出短路时,自动切断输出。但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电阻以前从未见到过。颜色是银白色。 ...

铝壳电阻,某宝上面大把大把的。自己找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