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参加研究生面试的一道试题!

楼主(2007-04-28):
请问数字电路为什么采用0和1编码?用发散性思维,尽可能地多想!

网友A:
对不起0和1时收敛的,不发散

简单、 容错

网友B:
抗干扰能力强于模拟电路吧

网友C:
对应电路的关闭与断开吧

网友D:
还有一点就是存储方便

网友E:
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实现成本”的问题

数字电路为何不用其他进制而用二进制呢?
可以证明实际上三进制实现成本要低于二进制,但由于开关电路的初始设计就是二态的,故采用了二进制的信息表达实现。

网友F:
假如人的大脑也用0和1来思维,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网友G:
不会累计噪声,便于中继

网友B:
假如人的大脑也用0和1来思维,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那我中学的时候考试就会有很多满分了,哈哈

网友H:
假如人的大脑也用0和1来思维,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那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部早就应该被淘汰的机器了

网友I:
简单 容易辨认

网友J:
因为编码信息二进制浪费最少.最多浪费半个bit

因为编码信息二进制浪费最少.最多浪费半个bit.4进制,如果要编码2.5bit的信息,就要浪费1.5个bit.(因为 1个4进制位不够,2个位浪费了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