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4-24):
相同容量的瓷片电容是不是耐压越高,电容越大,则么才能知道十多大的耐压,电容的容量下加以横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晕!

相同容量的瓷片电容是不是耐压越高,电容越大????

网友B:
“相同容量的瓷片电容是不是耐压越高,电容越大”

楼主表达得太不清楚。应该说
“相同容量的瓷片电容是不是耐压越高,电容器的体积越大”
是。

一般电容器的耐压都标注在电容器上,少数体积很小的电容器没有标注。

楼主:
电容的容量下加一横线是什么意思

电容的容量下加一横线是什么意思是表示耐压吗

网友C:
一般瓷片电容耐压都在50V以上

应该够用了

网友D:
瓷介(不应称“瓷片”)电容的种类很多

也有很多耐压在50V以下的,特别是微型瓷介电容和SMD瓷介电容。相同介质材料、相同容量、相同制造工艺的前提下,耐压越大体积越大的结论才成立。至于横线的含义不是标准,具体要看厂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