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单片机串口通讯板?

楼主(2007-04-29):
各位前辈
    我现在在学习单片机,想自己做点东西,准备用8051做个串口通讯板
 不知道怎么设计,希望各位指点以下

网友A:
建议

用MAX232加STC89C52加几个数码管加IIC电路加几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B(2019-06-20):
串口,要么直接TTL,和PC通过USB-TTL头子连接就可以实现串口通讯。
如果是做独立的串口通讯板,由于232固有的缺陷,现在工业上已经很少采用了,直接485比较好。
因此,一个8051+MAX485,就可以组成一个典型的串口通讯板,当然只有一个端口,多串口应用,需要软件和硬件支持,8051对这方面支持有限,可以选择那种专门的多串口芯片来做。
调试方面,USB-485头子网上很便宜的,连起来,就可以通过PC直接测试你的系统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