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用Protel仿真

楼主(2007-04-29):
第一次用Protel仿真,用自己的电路元件的参数仿真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的不一致,请各位帮帮忙,标注各元件参数.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已经标注了吗?

网友B:
干这事还是WEWB之类的方便。

楼主:
我的是错的

我是标了,但是他仿真出来的波形是错误的,我认为是参数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仿真出的不是正弦波,而是一个矩形脉冲.

网友A:
这个图画得太差

大片空白,有效内容却很小,看不清楚元件数值,D1上面那个电阻就看不清。

输出方波不一定是元件数值不对,有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大。

元件数值与管子型号有关,大功率管静态电流就应该大些。元件数值与电源电压有关。不标注这些,无法说应该是多少。
既然可以仿真,元件数值就很容易确定。先选定可以自由选择的元件数值,然后改变相关元件数值,接入测试虚拟仪器看看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再改,到合适为止。例如可以改变T1射极电阻,看看该电阻上压降多大,管压降多大,与偏置有什么关系。这样不仅可以很快确定元件参数,对深入理解电路工作大有好处。

网友C:
仿真

我也正在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