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AX6675

楼主(2007-04-29):
求助:MAX6675输出的数据和十进制数据有什么对应关系吗?怎么处理比较好?另外MAX6675输入时钟有那些好点的办法得到?
哪位好心人知道帮忙解释以下啊!谢谢拉

网友A(2019-06-19):
12位有效数据,0对应0度,4095,对应1023.75℃,按照比例直接去换算温度呗。
关于二进制数据和十进制关系,如果你还没搞懂,这个芯片我可不建议你玩。
而且,这个芯片哪来需要什么时钟呢?这是一个典型的SPI通信芯片,正确的接入SPI接口,单片机才能读取芯片的有效数据,而且,数据是16位的,其中包括无效位和开路检测位,真正的数据在D3-D14,处理后,才能变成有效12位数据。
想知道芯片SPI通信接口的要求和格式,这个你不是在这里提问,而是去看官方的说明书文档。

感谢讲解

网友B:
可以下载个arduino库,然后把max6675的开源库源文件看看。
如果不用arduino,也可以把开源代码修改一下,移植到自己的单片机上,很容易的。

网友C:
这帖子比较老,又被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