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占空比

楼主(2007-04-29):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1是多少,0是多少

网友B:
为1的时间占整个周期的比例

网友C:
re

一个振荡周期(高低各一次),高为“占”,低为“空”,占与空宽度的比例称为“占空比”。如果等宽,就是1:1

网友D:
2楼、4楼理解错误。

占空比就是 1电平占整个周期的比值。1 与 0 等宽的话,占空比叫 1:2 。

网友C:
哦。那为什么叫占“空”比?

这个“空”没了着落

网友E:
可能源自"占号"和"空号"吧

老外不这么叫,E文好象是duty cycle

网友A:
可duty cycle与duty ratio是怎么个关系?

网友F:
占空比一般用百分比衡量,如50:50、60:40等

网友A:
老平呀,刚刚我查了一下,现在有点蒙了.

网友G:
事情闹大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519400&tp=duty%20cycle%u4E0Eduty%20ratio%u7684%u533A%u522B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H:
模模糊糊

   不知谁的才是最正确?  模模糊糊!

网友I:
好像有两种表示方法,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种是1占这个周期的时间比值
一种是1与0的时间的比值
我用过的波形发生器采用第一种的定义

网友A:
呵呵,LZ真是麻烦.让你搅乱了

网友J:
占/(占+空)*100%...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同意?不是说反了吧?!

网友L:
谁的定义比较权威?感觉很多是想当然的说。

我觉得是 (有效时间/整个周期)*100%
结果应该是个百分数字。
有效不一定是高电平!
如果得数是100%,那么就是无脉冲的DC电平。一个连续脉冲信号出现这个现象只能说明是故障状态。
谁的定义比较权威?感觉很多是想当然的说。包括我自己。

网友A:
1:1的占空比是50%还是100%

有很多资料都说用555作1:1占空比的方波发生器。如果按照定义说的,那还使用什么555了,直接接电源不就得了。晕菜!

网友L:
楼上试图证明多人说的就是真理

...

网友J:
理解别人的真正意思就行,何必咬文嚼字...

网友A:
呵呵,还是要正确理解定义呀,否则大家的语言就不能沟通

我认为用x:y来表示“占”与“空”比较好,用x%来表示“占”是T的%是比较好。最好将2者区分开。

网友M:

一个周期中高电瓶占的比例

网友A:
正如真人所说

22楼: 楼上试图证明多人说的就是真理
======================================
都是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