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O控制三极管来控制蜂鸣器的程序

楼主(2007-04-30):
请教通过一个IO控制三极管来控制蜂鸣器的程序应该如何写,.
不要延时程序发声的.
发声频率2K

网友A:
不是延时,那就中断了

网友B:
用定时中断

网友C:
做一个2khz的振荡器

然后用一个管子做开关,用单片机控制这个开关,是否接通振荡器与蜂鸣器的通路,当然了,如果振荡器的输出功率不够,还要加个管子做功率放大

网友D:
中断,或者外加信号

可以利用中断,或者外加信号。比如采用555电路,然后用单片机程序使之使能。或者利用三极管搭建多谐振荡器电路,我在一个闪灯的地方用过,上示波器,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