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7-05-01):
  请问一下,用石英晶体的主频为32.768kHz产生的波形是不是方波来的呢?请问如何用它来产生频率为1Hz的方波呢?麻烦各位能够帮帮忙.

网友A:
晶体振荡器产生的波形并不是很纯粹的方波

不过这并不影响使用。
32.768kHz晶体振荡器产生的信号经15次二分频即为1Hz。考虑74HC4060,该芯片已经包括振荡电路,可输出2Hz方波。

楼主:
谢谢

请问一下是用32.768kHz晶体振荡器产生的信号经15次二分频后的方波好,还是用74HC4060作振荡电路,产生出方波好呢?

网友A:
74HC4060作振荡电路

可以是加上晶体构成晶体振荡器,也可以是加上电阻电容构成RC振荡器。
“好”这个词在此很难说,到底什么是“好”?我只能说,用晶体稳定,用电阻电容便宜。

网友B:
根本就不是方波

根本就不是方波,而是正弦波,看看晶振的等效电路就知道了...
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C:
分频

15次二分频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