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啊?

楼主(2007-05-08):
如上,现在都是用24VDC和12VDC的,如何用三极管来驱动啊?

网友A:
如果是51,建议你采用pnp+npn来驱动~~~~~~

芯片就是7407、uln2003、2803;

楼主:
我用的是ATmega128

网友A:
因为51上电的时候是高电平~~~~~~```

pnp+npn既可以保证上电的时候继电器不工作,又能保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因为51的口线输出能力比较弱;

至于avr的采用什么方式,要看I/O在上电到单片机开始进入工作时候的状态;

网友B:
AVR的各端口上电时是高阻态而且驱动能力较大

直接用NPN管就挺好。

网友C:
直接用三极管s8050驱动就可以

网友D:
IO端口加限流电阻连接到b就可以

不过不要忘了把AVR的需要驱动三极管的IO配置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