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容量电容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7-05-08):
请教小容量电容如何判断好坏,只有数字万用表,大的可直接册容量,小的没办法测(15P)

网友A:
比较好的数字表可以测

电容损坏无非短路和开路,短路可以用万用表测,开路可以用收音机测。如果有中波收音机,将这个电容并联到本机振荡那一联可变电容上,看看电台的位置变了多少来估计电容量。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电容表来玩玩,还可以学习单片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