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焊接?

楼主(2007-05-09):
(无正文)

网友A:
DIP贴片元件???第一次见~~~~

粘在一起没什么的,把烙铁弄干净,然后在电路板上弄点松香,就可以慢慢的把锡转移到烙铁头上了,然后再把烙铁头弄干净,多弄几回,芯片管脚上就很漂亮拉~~~~

网友B:
看间距选择合适的焊锡丝

建议在0.3-0.5之间,很容易

网友C:
建议楼主到焊接厂去看看吧

这样的活,几秒钟就焊完了

网友D:
gaozhao

先用松香把贴片固定在电路板上,然后用烙铁焊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