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5V的电源

楼主(2007-05-10):
   我想做个+5V的电源  给单片机供电  不知道怎么做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A:
huida

哥们这个太简单了,你先用一个变压器降压,再用四个二极管或者整流桥将交流变为直流(跨接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最后加一个7805即可

网友B:
很多种方法

网友C:
一条USB线足矣。

从USB口取电, 5V 500mA.

网友D:
手机锂电池虽然电压不高,也好用,

网友E:
顶2楼

最好加电容滤波
不然纹波太大
不好

网友F:
去买个现成的5V开关电源吧...

网友G:
到处都是

什么复读机,CD的电源都是5V的现在电源太多了,你找找1

网友H:
降压,镇流,滤波,稳压

最好还加上电源芯片

网友I:
给个图,大家看看行不

网友J:
楼上这个图只能给出1mA电流,至多2mA

整流输出电容太小了,至少要几百uF,大些更好。
12V输入也太高了一些。

网友I: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我也只是根据7805资料提供的电路来搭的,
我也是新手,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I:
求救了

我按我自己前面的那个图搭了个电路,那个整流输出的电容是搞错了,我换成了1000U的。电路搭好后,测试输出,5V,正常。
接上一个0.5W左右的小电路,没事,电压还是正常。再把单片机接上,电压一下子降了。。。。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变压器输出功率不足
变压器我买了个220V输入,18V输出的,2W。
实际接到110V输入,实际输出测量值为10V。
接上单片机后,测量变压器输出,只有6.5V

网友J:
变压器容量太小

换个大些的变压器,次级电压应该9-12V比较合适。

网友K:
有个更好的办法。

不如用一个LM2575来做单片机的电源,很稳定的,我已经在实际电路中应用了。很好的。

网友J:
楼上这个办法不错

不过,应该比较一下这个电路与一个小变压器的成本。

网友L:
TO maychang:

 "楼上这个图只能给出1mA电流,至多2mA"
请问这1mA电流是怎么算的?为什么至多2mA?

网友J:
回楼上:没有准确计算,是估计的

那图中使用两个0.33uF电容共0.66uF,12V交流的峰值为16.8V,考虑两个整流管压降以及次级铜阻等损耗,估计这两个电容可充到15V。7805要求有7V以上输入,那么电容两端电压从15V降到7V放电量为5.3uC,放电时间是10ms,那么5.3uC/10ms = 0.53mA 。我估计得大了一些。

网友L:
TO maychang: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但这电路是我们设计完才求它的输出电流

实际设计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电流来确定电容大小,电阻大小,还有连接方法的呢?

网友J:
回 qqddg

实际设计当然是先知道负载电流,再求电容。这只要按照我在18楼所说反过来计算就行。
在18楼的计算中没有考虑变压器内阻,如果变压器 内阻不可忽略,输出电压还要再打个折扣,折多少相当难计算,因为这是非线性电路。
这样的小电解电容容量误差很大,价格不贵,实际设计中经常取计算值的二倍以上,以求保险一些。这个电容容量大了,除成本高一点体积大一点,没有其它坏处。

网友M:
请教18楼的

放电时间10ms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这些基础的东西我已经忘了
哎

网友D:
1/(50*2)

网友M:
再请教楼上的

50是交流的频率?
那为什么是这样计算呢?
请指教

网友N:
全波整流以后就是100Hz了嘛。。

网友O:
电压

可以用电压基准芯片吧

网友:
LM317 也可以做。。。具体参数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P:
关于放电时间10ms

还有问题,100Hz,放电时间10ms,这电容什么时候充电?
初学,万望勿笑。

网友Q:
7805,lm317,mc34063

这些都可以用,网上有很多资料,而且容易搭建,如果有变压器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芯片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