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谁用过AD8024请进,我需要各位的帮助!!

楼主(2007-05-10):
我选用了AD8024作为放大器件,可是按着PDF文件中的接法电路连接后,放大器不工作,给放大器一个信号,没有输出信号,而放大器的电源和地都连接良好,我把DGND和VSS连接在一起,并和DIS连接在一起,认为这样可以让放大器处于工作状态,可是放大器就是不工作,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9-06-15):
你有没有认真看过这个芯片的官方文档?
该芯片是视频运放,必须是正负电源工作,而且是一款可以关闭的视频运放,所以它的供电是有3个端子  DGND、VCC、VEE。而DIS是使能端,必须对GND操作,当超过1.6时候,芯片关闭。
你看看你的接法,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