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压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无正文)

网友A:
或许用7810(不知道有没有?)和7805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电阻分压么

串联分压
反正单片机要求电压不是那么精确
4.5-5.5都可以

设计的时候,为了保护可以并联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C:
有7810和7805...

网友B:
用三端稳压压差好像过大

发热量会大
不过可以先7810,再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