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关于滑动平均

楼主(2007-05-14):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不滑动……累加N,取平均。

滑动滤波就是这么耗RAM的了。

用什么滤波方式,得看具体的模型,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B:
ram不够?

寄存器区的许多地址是空闲的,可以用

网友C:
16*4=64字节也不是很多呀

楼主:
我将几个long型的全局变量改成局部的,结果data不减,都是108

楼主:
漏了说谢谢指点

不能读N次再取均值啊,那样程序运行起来就慢了,读的AD值就不够实时了>_<

网友C:
你的什么AD? 要32位这么高精度?

楼主:
读到的数据是24位的,所以用了4字节的数据来储存......

网友A:
24位,3个字节就可以了。单片机,不能当PC来用的

有时候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也是有必要的。把读取到的数据放到一个Byte数组里,然后取数的时候自己知道偏移量是3……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改用3字节的联合体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显示数组定义

bit mod;

union datam
{
    unsigned long all;
    uchar byte[4];
};

union datam zreg, freg;  //zreg保存零点AD值均值,freg保存标称AD值均值
union datam dreg[10];  //保存连续10次读取的AD值

float slope;  //保存AD值-重量函数的斜率

……  //端口、按键及子程序定义

main()
{
    uchar count;  //count用于计数
    unsigned long r_ad;  //保存AD值的均值
    unsigned long d_ad;  //保存所需显示的AD值均值
    unsigned long we;  //we保存重量值
…… //程序
……
}

…… // 各子程序
……
……

子程序中出现过的数据定义(各子程序用*号隔开表示):

uchar i;
**************
uchar i;
uchar rdata = 0;
**************
uchar i;
union datam gdata;
**************
uchar i;
unsigned long ave;
**************
uchar i;
**************
uchar i, da;
**************
uchar i;
**************
uchar i;
**************
unsigned long f;
**************
uchar i,j;
unsigned long ma;
**************
unsigned long m;
float w;
**************
uchar i;
**************
uchar i;
**************
uchar i;
unsigned long avera;
**************
uchar i, dis;
**************
uchar i;
**************
uchar i;
**************
uchar i;
**************
int t, h;
**************

为什么程序的ram用到了108.1那么多?哪位大虾有空看看,或者给点意见^_^

网友D:
ram选得只要能装下滑动窗的宽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