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信号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05-21):
一24V或者是12V电压,用MCU采集是否有这个电压。如果直接电阻分压,强电可能会把弱电这边损坏。用隔离,一般是原边低压,副边12V或者24V。有什么可以用的光耦或者可以采用的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如果是要判断电压有没有

几乎任何型号的光耦都可以。

“用隔离,一般是原边低压,副边12V或者24V。”
这句不知道什么意思。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