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我想知道同型号的光偶,但生产厂家不一样,性能也会不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那差别在哪里,是IF不一样吗?譬如P521,我实验过
三种P521,但只有一个厂家的可以用在我所做的电路上,其他两种
都不能受控制!

网友A:
同一厂家的产品,每片性能都有差异

同一厂家的同一型号光耦,每片的IF都不会完全相同,在datasheet上都是给出一个范围而非某一定值。就算是电阻这样简单的元件,这一支和那一支也不会完全相同,总有误差。
设计电路时,必须做到只要是合格的产品都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