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ms到3.3V逻辑电平转换

楼主(2007-05-22):
有什么可用的芯片(单向数据传输)5V到3.3V

网友A:
奇怪。

LM1117不是稳压用的么?
楼主在74系列里面找,有这样的缓冲器的。

网友B:
74244,,74245

244是8路分2边
245是左进右出,比较便于PCB布线

楼主:
244和245有不同电平在同一块芯片上的啊?

244和245有不同电平在同一块芯片上的啊?
之前没听说过,看看先.谢谢各位!

网友C(2007-06-21):
随便选个3.3V的芯片,经过此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