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rotel里找片子?

楼主(2007-05-23):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每个库都打开看看,记住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的,就得自己画了。

网友B:
*ABC* 这样试一下。

网友C:
libraries -> search ->name =*name*

模糊搜索,要是没有的器件就只能自己画了

网友D:
find

 find———在by library reference中输入型号--——点击find now
找到库后 点击add to library list把库加载 点击edit可以对其进行编辑加入自己的元件库里,点击place直接加入原理图中。
如果没有的元件,只能自己画了。新建一个schematic library即自己的元件库(点击file-- new——schematic library)。在其中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