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05-23):
设计PCB板的时候,如果电源的布线设置的不够宽的话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如果设置的过宽的话会有什么影响?我的电路需要通3A的电流,电源的铜线应该设多宽合适呀?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够宽会发热,甚至烧毁导线,太宽占用电路板面积

3A需要多宽,与铜箔厚度有关。通常的电路板每安培至少1mm宽。
电流再大,一般采用在铜箔上附焊铜线的方法增加导线截面积。

楼主:
好,知道了,谢谢指点!

网友B:
to:maychang

如何在画板时确定铜皮裸露?在哪个层里面画呢?

网友C(2015-02-21):
在铜箔上附焊铜线的方法增加导线截面积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