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一个基础

楼主(2007-05-23):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二极管

    前者是普通的二极管,后者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它们都具有单向导电性。肖特基二极管的导通阈值电压比较低(0.4~0.5.。
   BJT工作在饱和时,集电结和发射结处于正向偏置,集电结上的电压越大,饱和程度越深,如果在BJT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加一个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可以钳制集电结的电压,具有抗饱和的效果。所以可以提高电路的速度。

网友B:
前面那个包括了后面那个。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