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滤波电容是如何选取的?

楼主(2007-05-22):
如: AC220-9V再经过全桥整流后,需加的滤波电容是多大的?
再经78LM05后需加的电容又是多大?
电路中滤波电容的选取是怎样计算的?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个电容大些没有关系

这个电容的数值,受输出电压电流,纹波系数等条件的约束,不知道这些条件没办法计算,只能看别人用多大你就用多大。

网友B:
毛估估1000uF/1A

楼主:
如何选用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在开关电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选择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滤
波电容的选择则是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十分关心的问题。50Hz工频电路中使用的普通电解
电容器,其脉动电压频率仅为100Hz,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

    为获得更小的脉动系数,所需的电容量高达数十万μF,因此普通低频铝电解电容器的
目标是以提高电容量为主,电容器的电容量、损耗角正切值以及漏电流是鉴别其优劣的主
要参数。而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器,其锯齿波电压频率高达数十kHz,甚至是数
十MHz,这时电容量并不是其主要指标,衡量高频铝电解电容优劣的标准是“阻抗-频率”
特性,要求在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内要有较低的等效阻抗,同时对于半导体器件工作时产
生的高频尖峰信号具有良好的滤波作用。

    普通的低频电解电容器在10kHz左右便开始呈现感性,无法满足开关电源的使用要求。
而开关电源专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器有四个端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电容器的
正极,负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电流从四端电容的一个正端流入,经过电容
内部,再从另一个正端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的电流也从电容的一个负端流入,再从另一
个负端流向电源负端。由于四端电容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为减小电压的脉动分量以及抑
制开关尖峰噪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手段。高频铝电解电容器还有多芯的形式,即将铝箔分
成较短的若干段,用多引出片并联连接以减小容抗中的阻抗成份。并且采用低电阻率的材
料作为引出端子,提高了电容器承受大电流的能力。

楼主:
8种常用电容器的结构和特点

1.铝电解电容器:它是由铝圆筒做负极、里面装有液体电解质,插人一片弯曲的铝带做正极制成。还需经直流电压处理,做正极的片上形成一层氧化膜做介质。其特点是容量大、但是漏电大、稳定性差、有正负极性,适于电源滤波或低频电路中,使用时,正、负极不要接反。

    2.钽铌电解电容器:它用金属钽或者铌做正极,用稀硫酸等配液做负极,用钽或铌表面生成的氧化膜做介质制成。其特点是:体积小、容量大、性能稳定、寿命长。绝缘电阻大。温度性能好,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中。

    3.陶瓷电容器:用陶瓷做介质。在陶瓷基体两面喷涂银层,然后烧成银质薄膜作极板制成。其特点是:体积小、耐热性好、损耗小、绝缘电阻高,但容量小,适用于高频电路。铁电陶瓷电容容量较大,但损耗和温度系数较大,适用于低频电路。

    4.云母电容器:用金属箔或在云母片上喷涂银层做电极板,极板和云母一层一层叠合后,再压铸在胶木粉或封固在环氧树脂中制成。其特点是: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大。温度系数小,适用于高频电路。

    5.薄膜电容器:结构相同于纸介电容器,介质是涤纶或聚苯乙烯。涤纶薄膜电容,介质常数较高,体积小、容量大、稳定性较好,适宜做旁路电容。聚苯乙烯薄膜电容器,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高,但温度系数大,可用于高频电路。

    6.纸介电容器:用两片金属箔做电极,夹在极薄的电容纸中,卷成圆柱形或者扁柱形芯子,然后密封在金属壳或者绝缘材料壳中制成。它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容量可以做得较大。但是固有电感和损耗比较大,适用于低频电路。

    7 金属化纸介电容器:结构基本相同于纸介电容器,它是在电容器纸上覆上一层金属膜来代金属箔,体积小、容里较大,一般用于低频电路。

    8 油浸纸介电容器:它是把纸介电容浸在经过特别处理的油里,能增强其耐压。其特点是电容量大、耐压高,但体积较大。此外,在实际应用中,第一要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不同类型的电容器;第二要考虑到电容器的标称容量,允许误差、耐压值、漏电电阻等技术参数;第三对于有正、负极性的电解电容器来说,正、负极在焊接时不要接反。

网友B:
这篇东东俺以前好象贴过的

网友C:
楼主辛苦了,来杯清茶

网友D:
谢谢

谢谢,刚做了一个这样的电源,学习了。

网友E(2015-01-15):
有公式算的,要看负载多大

网友F(2015-02-21):
有公式计算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