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放大器跟跟随器是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2007-05-23):
别人电路里面有个1:1放大器,由于要调比例电阻要求高,精密电阻花钱呐,我想接成跟随器降低成本,能行不?

网友A:
通常说增益时,是说绝对值,如果有负号则省略

所以1:1的放大器,可能是同相放大器,也可能是反相放大器。
而跟随器一定是同相的。

网友B:
@tezheng

我觉得可能不行,理想状态的运放毕竟和实际有差别。

网友C:
我认为不同

放大器和跟随器当然不是一个意思了,就像上面的朋友所说,放大有正负之分,而跟随只是从相位和幅度上来说都是相同的才叫跟随。鄙人之见,望大家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实际电路就是1:1的同相放大器。

网友D:
maychang先生

譬如:358  同相端输入,反相端连输出,双电源,能叫跟随吗?

网友E:
to cgkdxx:

你说的就是标准跟随器。
1:1放大器有时可以用运放接成跟随器代替,但是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这样做。例如前端信号是差分输出,或者前端内阻很大,或者其它原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

6楼说的不是跟随吗。。。

网友A:
6楼说的就是最典型的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