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的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7-05-28):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这个电路不完全

这是晶体振荡电路的一部分,还有反相放大器没有画出。
如果放大器是用CMOS工艺的74HC04之类,其输入端不允许悬空,否则电位不定。这个电阻就是为了给输入端一个合适的电位。

楼主:
谢啦

谢谢前辈。
这是LPC2114的振荡电路,xtal1和xtal2分别接LPC2114的对应脚。

网友B:
为了起振容易呀

为了起振容易呀.一般的都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