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电源问题!

楼主(2007-05-16):
现在想用一个三极管去控制一个声光报警器的电源,现在具备的电源电压是5V,信号控制端为3.7V或者0V,该信号接基极,三极管用9012 PNP管,实现的功能就是3.7v输入时,三极管截止,声光报警器不发声,0V输入时,三极管导通,声光报警器发声,请教各位电路该怎么搭?在三极管E极接一个二极管来分电压是否可行,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声光报警器电源不能低于4V!

网友A:
RE:

建议更换为三极管8050(NPN)即可直接控制

网友B: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有点考人

如果电源是5V,但控制信号是3.7V,则建议用复合管。
如果你的“声光报警器”工作电流大时,用8050的压降会增大,可能会达不到“声光报警器电源不能低于4V”。
这一切与你的电流与压降要求有关。给一个电路给你参考一下。
另外,可考虑用场效应管。

楼主:
更正提问

上面两位,谢谢了,我写问题的时候出了点问题,现已更正,两位的意见我都会参考,不过不太明白为什么用8550就可以呢?

楼主:
参考后的图如下看可行不?

条件是电源电压是5V,信号控制端为3.7V或者0V,实现的功能就是3.7v输入时,三极管截止,声光报警器不发声,0V输入时,三极管导通,声光报警器发声,且声光报警器电源不能低于4V!下面是我画的电路图,各位看可行不?谢谢!

网友C:
要烧东西喽!

楼主:
求教楼上的

楼上的兄台,刚刚接过了,三极管很烫,是不是应该把U2换成8050吧

网友D:
三极管很烫

是因为从电源经第一支8550的基射结再经第二支三极管到地没有限流。
应该在第一支三极管基极加限流电阻, manbo789 说要烧东西就是指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电路,用NPN管比较好。

楼主:
OK

呵呵,谢谢各路朋友,我再试试manbo789的图

楼主:
感谢!

你的电路果然可行啊,呵呵,能说说原理吗,将十分感谢!

网友D:
manbo789的图,还可以去掉那个二极管,没什么影响

网友D:
这个更简单

楼主:
呵呵,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manbo789的图是对的,二极管不能去掉,去掉了就不能正常报警,实验已证明,maychang的图是可以控制三极管导通截止,不过与我的要求是相反的!不过很感谢大家,我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就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回帖!

楼主:
顺便问一下

你们是用什么软件画图的?是EWB吗?

网友E:
3楼是个并口烧录器?Q1Q2、Q3Q4间接法有问题哦

网友E:
晕,看错了,原来用的是带阻三极管...

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F:
那个2极管

为什么去掉了就不能正常报警,什么道理?想不明白。

网友C:
假设:去掉二极管,声光报警器工作电流为100mA,三极管β=100,

那么电阻上电流为1mA,下面的三极管的|Ibe|=10μA,10μA时Vbe还会是0.7V吗?假设为0.3V,那么5-0.7-0.2-0.3=3.8>3.7,

网友G:
去掉了就不能正常报警

是怎样不正常?不完全不响,响但声音小,一直响不受控制?还是其他状态?

楼主:
去掉二极管

是一直响,不受控制,本来声光报警器的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2V,现在只是让它发声,取5V电压已经满足要求,

网友H(2008-08-25):
看不到图

唉,看不到图啊

网友I(2009-04-21):
我看不到图耶

网友J(2012-08-18):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