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对于运放怎么个分析法,这东西是不是好难啊?谢谢

网友A:
其实不难

分析的方法,本质上是在电工学(有些教材叫电工原理或电路分析)里面。

网友B:
...

反馈电路中一般情况下,是满足
1.两输入端电压相等;
2.输入端流向运放的电流等于0.

网友C:
当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状态下时(具体什么是负反馈状态自己看看模电书就行了,不过一般的运放都是运行在负反馈状态下),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满足“虚短”和“虚断”两个条件,所谓“虚短”就是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短路的,也就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同,“虚断”就是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所以可以看成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都是断路的,也就是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没有电流。

网友D:
“虚短”和“虚断”两个条件很重要

网友E:
要搞懂运放是什么,这很重要。

理想运放的基本条件是:
1)输入端阻抗为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
2)开环增益为无穷大,截止频率为无穷大。
当然实际运放只是理想运放的近似。

楼主:
再问(运放)

各位你们好
    我是想问一下运放怎么个分析法,你们上面说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个分析法。

网友E:
晕,这些都知道了还不知如何分析?

网友F:
记得是在模拟电路这一门课学的……

网友G:
...

1,运放输入电阻超级大,于是输入的电流就超级小了,你可以认为运放输入的2个脚没有电流。(但是电压当然)

2,两个脚的电压差。如果是负反馈,两个脚电压差几乎为0了(实际还是有一点的)

抓住以上2点,然后用电流电压电阻的关系计算就行了!

如果没有负反馈,那可能是正反馈也可能完全没有反馈。2个脚的电压不等(你硬要它不等它也没办法),输出的电压基本只有正或负(看你运放的电源)。

楼主:
运放里面是不是集成了差分放在电路?

运放里面是不是集成了差分放在电路?

网友H:
运放的输入级是差分电路

对于理想分析,只要能用虚短虚断,外围电路的很多条件都能推出来,如节点电压,节点电流等,运放本身就如同摆设了。

网友I:
回,

虚短, 虚断

网友J:
就是4个字:虚短 虚断....

网友K:
内部三部分

内部一般三个部分,输入级差分放大,中间级主要是高增益倍数,一般是共射级,最后一级是电压跟随器,或者是个功率放大

楼主:
哦 看你们那样说,看来我的电工基础学得不好啊!是不是啊?

网友L:
学老师的书本都是学不好的.

这好象是一个怪但是真的现象.本人深有体会...

楼主(2007-07-06):
这个怎么分析呢?

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难。

网友M:
kao

如果真想彻底分析,就从三级管开始干.
虚短虚断是凑和着算题和简单应用的.照着书做几十个题就会了.
实际上精髓在内部结构上.能拎清楚的至今没见几个.

网友M:
e

你那个图仍旧是用虚短虚断+节点电流+环路电压原理列方程求解传递涵数,再根据结果算出频率响应.
任何一本书上都有.

楼主:
RE

听你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的电工还是没有学好,你们说的我在书上都看到了,可不是拿开了书我就不知道怎么从那里开始了,看来我想从这方面走是有很大的困难了.

网友N:
下载视频教程

楼主可以到 www.chianwlxy.com  (中国网络大学网址大致如前)上下载视频教程, 数字电路教程,清华大学 严石教授主讲   教材是有些早的,但其中运放一块还是比较详细的,也分析了运放内部模块.

网友L:
借一本书,叫OP放大器的,小日本写的,很不错。

网友O:
建议根据分析同相、反相、差分放大器原理来进一步研究

建议根据分析同相、反相、差分放大器原理来进一步研究,大同小异。想要彻底弄懂,拿出晶体管的教程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