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射光电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我光电传感器的型号为RG149A,使用电压为12V,图中47K电阻改为30K,2k电阻改为1k,可还是不能检测纸带,请大侠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
我在做一个打票机的检测电路,请高手指点

以前用此电路做过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做光栅使用,可改为反射式就不能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