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IC还是传感器?

楼主(2007-06-05):
(无正文)

网友A:
都有可能

楼主:
。汗

那个IC是透明的什么标识也没有,中间那快象是硅片,感觉就象是太阳能电池的样子,只知道应该是检测射频信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有点儿像光电接收的芯片

之前用过一款芯片,样子跟这个很像。中间那块应该是接收用的。

楼主:
哦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C:
它就是光传感器。。。

网友D:
接收红外线?

接收红外线的东东?在红外线探测头里面有类似的。

网友E:
一个传感器

这个IC应该是一个传感器,因为下面的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