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进不去请教

楼主(2007-06-07):
电脑有了病毒, 任何杀毒软件用不成, 只好把硬盘拿下来到另外一台机子上杀了毒, 名称为Worm.Win32, 杀完后安装到原机子上, 除C盘可以双击打开外(前一天刚重装系统), 其它的D,E,F,G都不能双击打开, 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如何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重新分区,就好了

最好是把你的重要资料拿出来,把那几个区格了。再重新分区就OK了。

楼主:
现在是不想格式化呀 全是有用资料

-

网友B:
双击打不开就直接在浏览器里输入硬盘符号

例如:D:

网友C:
电脑硬盘进不去

放到其他机做从盘可以打开吗?

楼主:
回4楼:直接在浏览器里输入硬盘符号当然是可以打开, 但是不爽, 从右键
菜单里设了一个快捷方式, 选中也可以打开, 但还是不如双击方便, 想知道
要回到最初那种状态应该怎么做.

回5楼:当从盘也不行,当时杀完毒在别的电脑上就打不开了.

网友D:
还是先把数据转移了再格式化较妥,不爽也只好忍一下了

网友E:
还是有毒

找木马专杀工具杀!

网友F:
建议再杀杀毒

同意8楼老兄的意见。

一个月前偶也试过类似的问题,双击打不开,说是内存资源不足,还说什么copy程序运行不了。只能通过资源管理器进去。后来用卡巴斯基杀了毒之后还是不行,就再杀了一次,结果就行了。

所以建议多杀几次。

用木马专杀工具再杀就更保险了。

网友G:
看来都不知怎么解决了,呵呵,打不开的原因很简单

在你的D/E/F盘的根目录,看看有没有autorun之类的文件,打开看看里面执行了什么程序,然后删掉它。语法很简单,相信都能理解!

然后进入注册表编辑器,搜索这个程序名,然后全部删掉,注意是数据清空,不是把注册表的那一项删掉!(删掉或许也可以,没深入研究过)

为防万一,改注册表之前先全部备份一下!

然后重启,保你一切正常。

不过如果你电脑重装了,直接删掉就可以了,不用编辑注册表!

网友H:
给个直接的你看看,盘多可以自己加

现象:系统文件隐藏无法显示,双击盘符无反映,任务管理器发现 sxs.exe 或者svohost.exe (与系统进程 svchost.exe 一字之差),杀毒软件实时监控自动关闭并无法打开

找了网上许多方法,无法有效删除,并且没有专杀工具

手动删除“sxs.exe病毒”方法:

在以下整个过程中不得双击分区盘,需要打开时用鼠标右键——打开

一、关闭病毒进程

Ctrl + Alt + Del 任务管理器,在进程中查找 sxs 或 SVOHOST(不是SVCHOST,相差一个字母),有的话就将它结束掉

二、显示出被隐藏的系统文件

运行——regedi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
FolderHiddenSHOWALL,将CheckedValue键值修改为1

这里要注意,病毒会把本来有效的DWORD值CheckedValue删除掉,新建了一个无效的字符串值CheckedValue,并且把键值改为0!我们将这个改为1是毫无作用的。(有部分病毒变种会直接把这个CheckedValue给删掉,只需和下面一样,自己再重新建一个就可以了)

方法:删除此CheckedValue键值,单击右键 新建——Dword值——命名为CheckedValue,然后修改它的键值为1,这样就可以选择“显示所有隐藏文件”和“显示系统文件”。

在文件夹——工具——文件夹选项中将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设置为显示

三、删除病毒

在分区盘上单击鼠标右键——打开,看到每个盘跟目录下有 autorun.inf 和 sxs.exe 两个文件,将其删除。也可以使用搜索整个硬盘,但是一定记得"在高级选项"中把"搜索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打勾哟.

四、删除病毒的自动运行项

打开注册表 运行——regedi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下找到 SoundMam 键值,可能有两个,删除其中的键值为 C:WINDOWSsystem32SVOHOST.exe 的

最后到 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删除 SVOHOST.exe 或 sxs.exe

重启电脑后,发现杀毒软件可以打开,分区盘双击可以打开了。

如果瑞星计算机监控无法打开,或者打开后是收着的小红伞,并且所有的监控开启都失败,那么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到“Rising Process Communication Center”,应该是被禁用了,右键“属性”,启动类型一项改为“自动”,然后启用该服务。

据有些网友说.此autorun.inf文件不同.可能是变种的.至少autorun.inf这一段是相同的.有的是:autorun.inf.****.这个****可能不同.请在下面加上即可
2006-08-25 16:25加入
删除各盘病毒文件的BAT
以下代码另存为bat
cd
c:
attrib sxs.exe -a -h -s
del /s /q /f sxs.exe
attrib autorun.inf -a -h -s
del /s /q /f autorun.inf
D:
attrib sxs.exe -a -h -s
del /s /q /f sxs.exe
attrib autorun.inf -a -h -s
del /s /q /f autorun.inf
E:
attrib sxs.exe -a -h -s
del /s /q /f sxs.exe
attrib autorun.inf -a -h -s
del /s /q /f autorun.inf
F:
attrib sxs.exe -a -h -s
del /s /q /f sxs.exe
attrib autorun.inf -a -h -s
del /s /q /f autorun.inf
G:
attrib sxs.exe -a -h -s
del /s /q /f sxs.exe
attrib autorun.inf -a -h -s
del /s /q /f autorun.inf

网友I:
双击打不开肯定是autorun惹的

由于autorun指定到病毒EXE文件,但是杀毒软件把EXE病毒文件杀了,所以双击时就自动执行autorun,就打不开了。只能在盘符上点右按选择打开,才能打开。

至于杀毒方法,楼上已经很详细了。

最简单的方法,用瑞星的 橙色八月病毒  专用清除工具 来杀毒。杀毒完后重新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