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产生占空比50%的方波呢

楼主(2007-06-12):
如题,有没有高手给个程序参考下啊

网友A:
用定时器固定一个溢出时间

输出IO口取反就行了,如果单片机支持,也可以用PWM功能

网友B:
就是

很简单的事,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C:
2楼

2楼的方法绝对正确:)

网友D:
问题是你的方波用来做什么用的阿?

有输出的电压值与电流值的要求吗?

网友E:
楼上,只要产生方波就可以了

有输出的电压值与电流值的要求吗?
其它的要求可以通过外部扩展来的得到。

网友F:
频率要求

频率高的话用带PWM的单片机,低频率就用普通IO口做就可以了

网友G:
LZ你太有才了。

网友H:
呵呵,LS的才气也不小

网友I:
水贴了~

1 用T2计时器使能端,我刚学会的,能产生6MHz的方波,是单片机产生高频方波时使用的.占空比绝对50%,不能调节;

2 用PCA计时器的PWM功能,我还是刚学会的,不过频率基本固定,为晶振2分频,然后再/256,就剩下几时KHz了;

3 用T0,T1计时器,可以只用一个计时器,也可以两个计时器配合使用;实现方法就太多了;

综上所述,LZ你晕了吗?

网友J:
取反即可

Loop:cpl p1.0
     ajmp Loop

网友K:
就按2楼的办.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哈,原来做软件比较多,没玩过单片机

小弟回去好好研究,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但是不是只有方波

但是有个问题,我不是一直输出的,是看我有没有按键才输出的
而且是两路不同的方波,频率比较低5k以下,5伏到12伏都可以
用定时器能够保证50%占空比么还?

网友L:
可以参考这个程序

wwwlhttp://www.eldiy.net/bbs/viewthread.php?tid=201&extra=page%3D1

网友M:
要是只要一个50%的方波就不要单片机了,555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