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86

楼主(2007-06-13):
我想用LM386做一个功放电路,按照下图,
电压增益为20,扬声器参数0.5W,8欧姆.
但是用MP3做输入或者输入为0时,5端电压一直为8.7V(电源电压为9.4V),喇叭出来的 也是噪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虾指教...

楼主:
help

救命啊

网友A:
办法多

1你可以查一下,电源是否在波动.你最好在这个片子的电源旁加一个电容.1你的地线是副太细了,你找根粗的线并上去试试.3你考虑以下有没有干扰.4你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波形.5你可以接一个旁路电容,滤掉高频干扰.再自己仔细检查有没有什么虚焊或断线了.

楼主:
谢谢指导

请问1、电源线太细对这个电路有什么影响?
    2、用适配器供电是否会造成干扰,是不是用电池更好一点?

网友B:
你的输入阻抗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C:
参考

第7脚(BYPASS)的旁路电容不可少呀!实际应用时,BYPASS端必须外接一个电解电容到地,起滤除噪声的作用。工作稳定后,该管脚电压值约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增大这个电容的容值,减缓直流基准电压的上升、下降速度,有效抑制噪声。
据说输出耦合电容是不可以太大,减小该电容值,可使噪声能量冲击的幅度变小、宽度变窄
PCB设计时,所有外围元件尽可能靠近LM386;地线尽可能粗一些;输入音频信号通路尽可能平行走线

楼主:
zmmhmily&ccwwbb76

我测了一下,七脚的电压大约等于Vcc的一半,旁路电容我也加了,还是来样子...

ccwwbb76,输入阻抗多大适合,我用的电位器是5K的.

网友C:
你喇叭是什么样的喇叭

线圈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