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霍尔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06-13):
(无正文)

网友A:
霍尔效应

是指一块半导体材料,在X轴方向施加电流,在Y轴方向施加磁场,则在Z轴方向会产生电动势。
楼主说的霍尔,是霍尔开关器件,其内部有一个霍尔元件和一个电压比较器。G接地,O为输出端,“还有一个我忘了”接电源正端。使用时在正对印字面施加磁场。

网友B:
高中物理课里就有

运动电荷在磁场中将受力的作用

网友C:
霍尔效应

在半导体材料中的载流子,垂直于磁场运动,将受"洛伦兹"力的作用,做切割磁力线运动.

网友D:
非得在半导体材料中吗???

网友A:
回cnchip:不一定

百度一下:
所谓霍尔效应,是指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时,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金属的霍尔效应是1879年被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的。当电流通过金属箔片时,若在垂直于电流的方向施加磁场,则金属箔片两侧面会出现横向电位差。半导体中的霍尔效应比金属箔片中更为明显,而铁磁金属在居里温度以下将呈现极强的霍尔效应。

网友D:
多谢多谢,这个还不知道!

“半导体中的霍尔效应比金属箔片中更为明显,而铁磁金属在居里温度以下将呈现极强的霍尔效应。”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