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怎么能生成bin 文件。

楼主(2007-06-14):
我是新手,鼓捣了好几天才让keil输出HEX 文件。在用我的easyisp一看。晕,不支持hex格式。怎么才能在keil中就按一下F7键就能出来bin文件呢。大虾请支招。

网友A:
好象不行.找个HEX转BIN的小工具吧

楼主:
谢00。

我现在就是这么弄的,用个HEX2BIN 每回都弄一下,太费劲了。

网友B:
自己编一个,监控更新。每当更新一次就自动转换一次

网友A:
有HEX2BIN的工具就好办了,直接去工程选项里面设置,

在output标签里的after make,选择一个运行,然后输入相应的文件和参数,编译完后会自动运行该文件,然后转换成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