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上的吸收电路怎么选择

楼主(2007-06-14):
一个380V控制的交流接触器,在其线圈上并联了一个RC吸收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电阻电容取值不对,接触器坏了,连同吸收电路也烧坏了.但是接触器的线圈是好的.(而且我算过电阻功耗了,认为没有问题.电容用的是CBB的).接触器是用来切换掉电路中的电阻的,不是直接带感性负载.请教各位,一般这样的吸收电路选值时怎么选了?我看网上都是推荐用多少.有明确的公式吗?

楼主:
咋没有人回呢

咋没有人回呢,快点回吧.呵呵

网友A:
经验值:C:0.1-0.47uF R=接触器线圈的直流电阻

网友B(2008-08-02):
这个不一定的

问题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