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场效应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06-14):
我想问一下场效应G S极是不是要加负压就可以正常和三极管放大工作啊,
增强型和耗尽型它们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A:
“场效应G S极是不是要加负压就可以正常和三极管放大工作啊”
不能这么简单地说。

“增强型和耗尽型它们又是怎么样的呢?”
连同前面的问题一起,看电子技术基础一类的书。书上讲得比坛里明白。

网友B:
看书

你就理解成,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压,具体的你去看看书,书上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