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06-14):
想问一下电流传感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电流传感器有电流互感器,有分流器,有霍尔传感器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与普通的变压器完全相同,只不过普通变压器(电压互感器)工作在一次绕组接在电压源上的状态,一次绕组并联在电路上,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是接在电流源上,也就是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是串联在电路中。同样是一次绕组中电流在铁心里产生磁场,交变磁场在二次绕组里产生电动势,两个绕组电压与匝数成正比,电流与匝数成反比。根据匝数比和二次电流计算一次电流。
分流器就是一个小电阻。这个电阻温度系数很低,而且有四个引出端子,两个电流端子,两个电压端子。
霍尔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测量电流的。它可以测量交流电流,也可以测量直流电流。